串口通信

楼主(2012-05-28):
单片机顺次发送0x10 0x20 0x30 0x40四个字符,另一个单片机接收这四个字符,接收到的有时候不是发送的顺序,如接收到的是0x20 0x30 0x40 0x10  ;0x10 0x20 0x40 0x10

网友A:
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B:
1,波特率可能不对
2,串口接收函数写得不好
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行较大!

楼主:
我用单片机给串口助手发送,串口助手能够正确显示发送的数据,波特率应该没问题的呀。现在就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A: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楼主:
5# ayb_ice 我做的测试是:按键之后,开接收中断,允许接收数据,我用串口助手发送三个字节数据,如0x01 0x02 0x03,我在接收中断程序中,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即0x01,关闭接收中断,等待下一次按键;当我再次按键,开接收中断,没有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可是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是0x03!!!

网友C:
串口助手发送是不间断连续发送么?

楼主:
7# ups888 用串口助手手动给单片机发送

网友D:
0x20 0x30 0x40 0x10  ;这个有点像是没有正确识别帧头帧尾

0x10 0x20 0x40 0x10 ;这个好像是数据(0X30)丢失

楼主:
9# 程序匠人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E:
我的经验是,连续发送时,要加入延时,否则接收方数据处理不及时,爱出错,我喜欢加入200us到10ms的延时。

网友F:
9# 程序匠人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用中断接收,并保存在缓冲区中...

网友G:
个人觉得,是接收程序不对,应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能知道是否有错位现象

网友D:
9# 程序匠人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针对第一个问题,需要完善你的通讯协议。即如何识别一帧的开始和结束。
方法:
1、通过超时进行判断。当一帧数据未收满,且延时超过一定时间未收到新数据,则丢弃前面收的的内容。重新准备接收。
2、添加特定的字符,作为帧头或帧尾的识别码。当收到帧头时,作为一帧的开始,当收到帧尾时作为一帧的结束。(帧头和帧尾,可以只设定一个,也可以两个都有)

针对第二个问题,需要检查你的程序的实时性。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数据丢失。可能是因为任务堵塞,没有即时处理接收内容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