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 口电压承受能力

楼主(2012-05-28):
既然 STM32 的所有 I/O 都有钳位二极管,那么在 AD 输入端口通过一个较大的电阻(如10~20K)接信号源,能否承受 -5V 输入?

网友A:
既然可以容忍5V电平,那肯定能承受5V,当然钳位二极管的电压会还高点。

网友B:
会钳位在0V

楼主:
3楼的表格我清楚。我实际是这样的应用: AD 输入信号因为是双电源的运放输出,大约是 -3V3~+3V3, 我只需要测量正半周期的 AD 值,我的问题是信号的负半周期会不会损坏STM32。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用运放把你信号的范围变换到0--AVDD吧,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