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还在为我等小菜的问题过于肤浅而苦恼?

楼主(2012-05-28):
stm32 串口在ucos系统下不能正常输出。如果发送单字节的话 只有在开机的时候会有2个0xff,不管我发送什么内容。如果是以字符串的方式发送,有些内容能发送比如{1,2,3,4,5}但是开始的头第一帧数据是不对的,而且在后面大概23帧左右,也会出现发送内容错误,但是再之后所有的内容都正确。如果发送的内容是{10,11,12,13,14}之类现象就跟发送单字节一样,只有开机发送0xff之后就无反应,板子没死机。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x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这是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sart1_Send_Char(unsigned char k)
{
                USART_SendData(USART1,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1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
        int i;
        int len=strlen(s);
        //strcpy(Rx1Buffer,s);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for(i=0;i<len;i++)
        Usart1_Send_Char(s[i]);
}

//这是发送单字节和字符串函数

这些功能在裸机下都是正常的。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如果谁能给我实质的解决方法或者正确方向,我一定在21论坛每天盖楼感谢他

网友A:
既然 "这些功能在裸机下都是正常的。" 我怀疑你移植过来的  UCOS 也使用了这个 USART 做调试用, 当然还有可能 IO 口争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