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保护TVS用多少V?

楼主(2012-05-28):
大多数人用6.8V的,但我也看到过有人用18V的,到底用多大的?
-7~12V的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A:
用6.5V或6.8V的TVS就行了!我一直用这两种!

楼主:
那个-7~12V电压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B:
共模电压,单端对地的电压范围,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否则损坏芯片

网友C:
我一直用9V的

网友D:
太高会把芯片烧坏

楼主:
既然共模电压范围是-7~12V,为什么要用6.8V的TVS,而不用12V以上的?

网友B:
12V以上已经超过共模电压范围,钳位与否不起作用了,已经达到损坏芯片的电压了
一般6.8V即可,常用,同时这个电压也在共模电压范围之内

楼主:
保护的话还加其他别的措施吗?

网友E:
6.8V即可,过4KV浪涌

楼主(2012-07-30):
回复 网友E:
6.8V多少W的能过4KV浪涌?

网友F:
LCDA05符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价格多少?双通道的

网友G:
楼主你好,我这边有关于ESD管、TVS管这方面的资料,方便的话可以加我一下,我发些资料给你参考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H:
6.8V的TVS在6.8V左右开始动作,但是来浪涌时端电压仍然可能远大于6.8V,所以要留有余量,详细情况可查看TVS数据手册中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I:
一直用6.8V的

网友J:
-7~12V的电压是接收器共模电压范围。驱动器的共模电压-1~3V.RS485接口芯片的输出电压不户超过±5V,对接口收发信号线的保护可以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6.5CA-TP。

RS485接口走线较长,可能为户外走线,这时防护等级应达到3kA(8/20uS)的冲击电流量等级,相应的防护电路需要两级保护,前级会采用三级气体放电管,主要为共模防护。

网友J:
针对RS485接口特点需要和应用市场、防护要求等可以选取不同的防雷方案,目前主流的对外接口防护采取两级防护,如下为例,其防护方案如下图所示:

这两个方案可以给客户提供一个比较灵活的选择。

网友K(2018-11-08):
学习下,涨知识

网友L(2021-06-18):
我用的 8v的  因为 好多  TVS管   电压范围比较宽   8v  从6.多 就开始有电流  就是电流小  我一般选 TVS管最小电流值对应的电压值大于6v的

网友M(2024-11-18):
引用 楼主:
既然共模电压范围是-7~12V,为什么要用6.8V的TVS,而不用12V以上的?

楼主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吗?为什么共模电压范围这么大,可以选择低于这个范围的TVS呢?

网友N:
我一直用保险丝加SM712,好多年了,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