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v变压器打弧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我自己找了一个220变2000v变压器用来电老鼠用,我测试变压器打弧的时候,把输出级直接短路打弧只有一两毫米,但是把变压器输出端一端接大地,另一端和地面打弧却能拉出20mm的电弧来,难道是产生谐振了?但是也没有电容啊!请大家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是谐振,变压器线圈之间就有寄生电容。

网友A:
特斯拉线圈跟这个就差不多

楼主:
直接两线之间拉弧为什么不行呢,没有大么大的电弧

楼主:
周末回老家晚上电到了8只大老鼠,老鼠成灾了

网友B(2012-08-27):
跟谐振没半毛钱关系,金属电极散热快,容易灭弧而已

网友C:
电老鼠~!:L

楼主:
昨天又电到一只黄鼠狼

楼主:
6# PowerAnts 那么跟大地散热更快啊,如果说用更细的金属丝就能拉弧了?

网友B:
泥巴是热的不良导体。金属丝拉弧,会很快烧掉的。0.1mm的铜丝,几个mA就能在两秒内将端部熔化,形成一个小球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一开始一端接触大地的时候电压高大地被导通,相当于短路马上把变压器的电压拉下来,大地的电阻大,电压又低,相当于开路。同时磁通量骤然变化,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更高所有就拉弧。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道理

网友D:
央视10套科教频道每天晚上6:50左右有一款节目叫做我爱发明秀,其中讲过电老鼠的设备,当时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安全性是个问题。

楼主:
挺好玩的,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楼主:
电到一只黄鼠狼

网友D:
黄鼠狼小的时候常会见到,现在我老家也难得一见了。
虽然都说偷**吃,不过抓老鼠本事还是很大的。

楼主:
可是我家二十多小**都被它掉走了

网友E:
14楼的黄鼠狼给力啊

楼主(2012-12-08):
给力就顶一顶

网友F:
遇到类似现象,没得解释呢

网友G:
楼主这个危险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