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方向TI多核DSP

楼主(2012-05-28):
小弟刚接触DSP不久,想开发多核DSP,不知用哪一款合适,请高人指点啊!处理图像用哪些多核DSP合适?

网友A:
* 达芬奇处理器
    * Cortex-M3
    * C5000 DSP
    * C2000 DSC
    * OMAP
及开发板系列:
    *DM6446、DM6437、DM6467;OMAP3503/3530;
    *DSP板卡系列中的5509、2812、28335、6727等。
    *M3、560仿真器、ARM仿真器,达芬奇C51仿真器等。

网友B:
TI DSP的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

网友C:
刚接触DSP就要开发DSP吗

网友D:
:L 是不是意思表述错了

网友E:
CPCI高速图像采集处理平台,这个好像是最新的

网友F:
你如果想学dsp的话,建议你从基础开始

网友G:
是啊,先学个最常用的dsp,这样入手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