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问个比较新人的51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5-28):
我想问下51单片机的PSW程序状态字寄存器是怎么操作的。

就是加入我在用C语言写程序的时候,需要人为的对其进行操作吗?还是他自己会操作?

比方说进行加减运算,需要人为对CY进行赋值吗?先说下谢谢了!

网友A:
C里就不要人为操作PSW了,其它的A,B,PSW,DPTR,R0~R7也不要人为操作了

楼主:
但是那个IE,TMOD TCON SCON之类的还是要操作的对吧?

回复 网友A:
那个PSW他自己是怎么取值的呢,比方说我做加减法运算,他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进位呢。谢谢您

网友B: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就这样操作啊,实在不明的,你看下头文件。

网友C:
但是那个IE,TMOD TCON SCON之类的还是要操作的对吧?

那个PSW他自己是怎么取值的呢,比方说我做加减法运算,他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进位呢。谢谢您 2# ayb_ice  ...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到相应功能的自然需要对它操作。
IE 中断允许   TMOD 定时器模式 TCON 定时器控制  SCON 串口控制

PSW 一般对它进行读操作。

比方说我做加减法运算,他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进位呢    -----进行读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PSW他会自己装值?会自己设置怎么进位?你说的读操作我不太明白呢

网友D:
lz你去求一个C编译器吧

网友E:
C语言下不用对它操作,只要读就可以了,读的情况也是比较少的,可能在特殊用法中才会用
比如执行了一条ADD指令后,如果数据溢出了硬件会使CY置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的签名--下一个程序匠人...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的签名--下一个程序匠人...
引用 网友E:

本意是想成为狭义的你们理解的“程序匠人”,后来真的就变成程序匠人中的一员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PSW他会自己装值?会自己设置怎么进位?你说的读操作我不太明白呢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进位标志位CY:如果有进位硬件用置1
读操作比如:if(1 == CY){......;}

网友F:
人为对其操作有两意思:1、对其进行写操作 2、对其进行读操作

就CY而言,不需要对其进行写操作,如果有进位,它是硬件置位的

但是你要想知道它到底是1还是0,你需要读取它的值,这就是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才是我要的答案,谢谢你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楼主:
如果你感觉我的问题没意义,只能说可能是对你这样的高手而言

回复 网友D:
而对我,很有意义,希望你别见笑

网友G:
PSW有些是自动的,有些需要人为控制清零,进位,溢出这些是单片机自动执行的

网友H:
PSW状态寄存器,有自动置位的,如cy位;有人为赋值的,如RS1、RS0、F0位,具体还要查DATASFEET才行。这个东西比较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们

网友I:
我觉得想我们这样的新手不用去了解得那么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