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抗干扰能力较差

楼主(2012-05-28):
从PIC单片机转成STM8S,做了一批仪表进行测试,脉冲串、静电和浪涌也都能过,就是将手放在距离单片机10mm以内,单片机就复位,使用的是内部晶振,可以肯定的说,STM单片机抗干扰能力不如PIC,我们的产品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类现象。

网友A:
有客户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办法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B:
呵呵,STM32还是不错的,干扰与成本也是挂钓的~~~~!

网友C:
将手放在距离单片机10mm以内,单片机就复位,那必然是你的设计有问题了。
如果芯片真的有这么严重的问题,ST早倒闭了。

网友D:
你是不是雷公哦,没那么厉害吧,肯定是其他问题

网友E:
要相信ST的产品,我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怀疑的是自己哪地方出问题,DATA SHEET看了一遍又一遍,问题总能解决的。 当然任何产品都不完美,但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么烂。

网友F:
貌似楼主也太强了一点,脉冲串、静电和浪涌都能过,手还没接触呢,却不能过,雷公投胎?电母转世?

网友G:
正打算把它用在工业控制上呢!!!

。。。。。。。

网友H:
感觉这款芯片抗干扰能力还可以,当然你硬件和软件上的抗干扰都要做好

网友I:
我摸芯片体都没事,有的引脚不能摸

网友J:
估计楼主I/O没有配置好!

网友K:
上次我也与LZ有同样想法,但是其实这个自己做好PCB设计都是可以避免 减少的!!
比如加个屏蔽罩

网友L:
多加些电容,布线好一些,特别是地和电源。

网友M: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STM8S单片机抗干扰能力不如PIC是听说过的。如果使用内部RC,STM8S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据说是不错的,就如上面所说,大家对STM8S单片机抗干扰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

网友N: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原因找到了,在做上述一系列测试的时候,需要把通讯端断开,不然容易损坏上位机,断开后USRT口的RX端悬空,以前用PIC单片机什么也不用管,但用STM8S就不行,程序跑到接收中断里出不来,分析可能STM8RX口没有内部整形,杂波信号直接进去了,波特率也管不住杂波,处理了之后,浪涌、脉冲群、ESD、辐射、电压跌落等等全部都过了。

网友O(2012-08-14):
使用串口通讯的,是不是也用到了外部晶振,究竟是直接使用外部晶振做主时钟还是使用外部来校正内部的RC~

网友P:
抗干扰这个好与坏其实和个人习惯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A:
抗干扰这个好与坏其实和个人习惯也有很大关系的
引用 网友P:

LZ说的对

网友Q(2012-11-20):
靠,楼主RX引脚,没加上拉电阻吧?

这样的话,如果走线长的话,悬空的引脚,当然会有干扰。

如果上拉,绝对不会这样,

多大能量能把上啦过后的IO干扰掉?

网友R:
我用stm8l 碰到类似问题,没有楼主厉害,用手摸都没事,但是用镊子喷到烧写口的几根线,当然包括复位线,当机了,一般是几秒内死机还是跑飞还没去仔细分析。
    样板为初级测试板(为了检查和调试方便没做电阻电容可靠性处理)

网友S:
STM8S103抗干扰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T: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U:
我做EMC的时候,都是带着通讯的,而且不论有无干扰,数据采集偏差都不允许超过0.2%的。做辐射电磁场时被试设备是在电波暗室里的,看不到数据,用通讯线到监控台上,在上位机上看数据。不过,上位机都是我自己的笔记本啊,坏了也不是实验室的:(

网友V:
你这是人体感应复位设计啊,哈哈哈,这个现象挺有意思

网友W:
关键是电源处理和IO一定要配置好!

网友X:
不是STM8S103芯片的问题

网友Y:
STM单片机性能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Z:
感觉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AA:
检查一下Vcap处的电容。

网友AB:
如果手放近了系统就死掉了,这太好了,有很多工业控制设备需要这样的安全保护,只要你的手一靠近,机器就停机;

网友AC:
这有点夸张了 我这里用这款个做汽车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的EMC测试都过了 没问题的

网友T:
这个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