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比较低级的51单片机问题,24C02的

楼主(2012-05-28):
我知道很多学51单片机的学到I2C的时候,都是用24C02来学。

因为24C02是I2C总线通讯,里面可以写一点小东西,单片机还可以从里面取一些东西,也可以放一些东西进24C02.

我想问的是:很多产品上都用了个24C02,那个是用来干嘛的,是给单片机做中转站用的还是里面写了一些固定的代码,单片机工作的时候从里面取那些值来用?

中转站的意思就是说单片机工作的时候放一些东西放在24C02里面备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那24C02好像做了一个扩展的用处,那如果单片机有地方放那些值,或者说有地方取那些值,还需要24C02吗?是不是24C02还有别的用处啊?

新人问的问题比较那个,而且我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你们好心人了。

网友A:
楼主先看看24C02的规格书。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器件。

网友B:
保存重要参数,配置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看规格书还问什么啊,您帮我说下,到底是个什么器件,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闲我烦,我想问下,单片机为什么不把那些东西保存在自己里面呢,是不是空间不够啊?

网友C:
第一只有很少单片机有内置的EEPROM
第二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支持在线写自己的内部flash
第三即使单片机支持在线写flash,编程方面要求比较高,有一定风险

网友D:
以前的51系列没有内部EEPROM,就用这个外扩展.存储一些程序运行中要随时修改但关机后又不能丢失的数据.比如温控表上的上,或下限报警.这个要用户修改.但要保存的数据.开机时读出.在和温度做比较.
现在很多产品有内部EEPROM,就不用这个了.
你问要解决的问题,别人怎么回复你都是为了告诉你.让你看规格书有错吗.你到先烦了.别人告诉也需要耽误自己的宝贵时间的.你要谦虚.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看规格书还问什么啊,您帮我说下,到底是个什么器件,谢谢您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连规格书都懒得看,我也懒得回答。学习是自己的事,要主动!!!!

即使我告诉你,你不看规格书也不会用,不会用就等于白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教训的是

网友E:
ls几位已经有答案了
24C02就是一个可以掉电保存数据的器件

网友F:
很多需要保存少量数据的地方都可以用,比如DVD里面用来保存配置数据,IC卡智能气表、水表里面用来保存金额数据等,楼主确实应该先看数据手册,不是总有人帮你的。

网友G:
楼主不是学单片机的,问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24C02是EEPROM存储芯片(掉电永久保存数据不变),是专门用来存储数据的,没有别的用处了。51单片机内部没有永久保存存储数据用的EEPROM,所以就只能靠AT24C系列存储芯片来保存那些需要永久保持的数据了。

网友H:
N年前看某电视机广告,说里面有应用IC2总线技术,仔细看看电视机的原理图,就是一个24C02

就是用来保存选台、音量、亮度这些设置信息的,用户用遥控器调完音量,关掉电视机电源,

再开机设置不会丢失

网友I:
我设计产品的时候,如果单片机有空余的引脚,就外挂个24Cxx,不管用不用得到,大不了板子上不焊上去就是了,以后如果要扩展功能,需要保存数据,预留的24cxx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J:
楼主:谦虚不是 您、好心人、前辈几个字,礼貌也不是一句谢谢就能解决的。标题中的低级二字已经将你的心态暴露出来了,没谁想教训你,回答你都是为你好。除了我,我是心情不佳发牢骚

楼主:
谢谢LS所有的前辈,我知道答案了,谢谢你们,我把分数发给你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