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8+DP83848I+HR911105A PHY发热严重-50度!

楼主(2012-05-28):
如题,长时间(一个晚上的测试)收发大量数据后,网络通讯依然正常,但PHY芯片DP83848I的温度上升到50度,用红外测温仪测的。烫手!求助!谢谢!
原理图如下。

楼主:
之前用的是DM9161BIEP,都是工业级的芯片,也很烫,到达60度。后来就换成DP83848,居然也到50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难道说是长时间收发数据的原因?

楼主:
有人碰到过这问题吗?大虾们……

网友A:
可以看datasheet上此芯片电流多大   如果电流正常 那发热是正常的 像路由器里很多芯片也都很烫的  设计PCB注意散热问题 大面积敷铜  过孔可以不加以防旱 利于散热 等等   实在不行你就贴个铝片散热

网友B:
phy的温度是要高一些,具体看看datasheet,对比以下有没有超标了。同时增强散热

网友C(2013-04-24):
DM9161BIEP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那样烫,除非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另外如果芯片,收发数据比较大,并且频繁,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D:
你的电路连接有问题,R412和R413连接处只需要用电容接地即可,不要再连接到VCC

网友E: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F:
TX ,RX 需要用49.9ohm电阻连接到VCC吗???我之前做的都没有这样接过!!!而且芯片datasheet上也没这个接法啊,怀疑是不是这样接了之后,你PHY芯片吸收电流太大,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C(2013-12-26):
8楼说的对。HR911105A,4和5接了VCC,那个差分线,就不要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