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不明白的都问了好了

楼主(2012-05-28):
我想问一下前辈们:

那个51单片机的TMOD我们一般进行寄存器操作是写TMOD=....,

但是那个TCON,我看教程是写TR0=...,TR1=...,

为什么TCON进行位操作啊,如果TMOD对位进行操作可以不可以啊M0=...,M1=...,

还有那个TCON写成TCON=...,可以不可以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书效益高些。:D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SFR都可以位寻址的

网友C:
看手册  是否支持位寻址

如果支持就可以采用
    REG_BIT = 1
    REG_BIT = 0
的操作方式

否则就得采用
    REG |= (0x01 << ?)
    REG &= ~(0x01 << ?)
的操作方式

网友D:
这种事情 还要LS两位大牛扫盲

LZ如果你应该把你的求知欲和学习方法结合起来,什么都问等于什么都没问

网友E:
一句话: 51中SFR的地址能被8整除的 可以位寻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