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车牌识别,如何知道芯片的计算能力?

楼主(2012-05-28):
比如一款fpga芯片每秒可以处理多少大小容量的图片,那除以每张图的大小就是每秒可以处理多少图像了 ,可这个参数怎么知道呢?和逻辑单元数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A:
和逻辑单元不搭界,主要看你寄存器处理数据的能力,以及采集数据的大小,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B:
这个和FPGA无关,当然FPGA的性能很重要。

网友C:
看你处理是用什么方法处理,每种算法需要做到多少的速度
需要多少LE,需要多少乘法器

网友D:
FPGA和DSP技术结合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放着DSP不用,楼主更待何时啊!

网友F(2012-06-29):
都是高手啊,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G:
:lol ,可不,咋地。9# 梅花望青竹

网友H:
顶一下 以后俺也很可能做这个项目哟

网友B:
顶一下 以后俺也很可能做这个项目哟
引用 网友H:
很多大公司都做完了。

网友I:
如果在FPGA上,可以做车牌识别和其它一些智能算法,那么相机内就可以用zynq。减少芯片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