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走线换层后阻抗问题

楼主(2012-05-28):
如题:
当高速信号线如数据信号线从内层换到底层,
换层后参考平面发生变化,如果线宽不变那阻抗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单端信号是50欧)
请问各路大虾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内层换到地层不解?

(线宽不变)如果从微带线换到带状线,阻抗会变小。

如果想线宽与阻抗都不变,那就要改叠层厚度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是底层!

楼主:
2# Forward001 不好意思,打错!是底层!

网友B:
再找个参考平面啊

网友B:
或者避免穿孔走线

楼主:
6# jjjyufan 好,谢谢!我在摸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