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stm32 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stm32 虚拟串口与PC通信,程序功能已全部完成。进入测试阶段,发现工作一段时间(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等),设备与PC就无法通信,关掉软件无法再打开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无法打开串口;PC设备管理器能识别串口; 设备的状态指示灯也还在闪烁(证明程序依旧在主循环执行)。

此时,只有断开USB线(设备不断电),重新连接,又能正常通信。连接仿真器(jlink),工作近两个小时,未再出现这一现象。

这是哪的问题啊? 还望香版能给解答下。 调试时发现底层复位,必须要重新插拔USB线,那个还可以忍了,可是工作中出现这种问题可就不行了阿!

楼主:
USB
的驱动库是V3.2.1

网友A:
Windows系统的问题,与STM32的USB模块没什么关系。
    别的USB转串口的模块,存在同样的问题。

楼主:
别的usb转串口模块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也许是用ST的库造成的后果吧。

楼主:
仿真也出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出现的频率较低

而且,出问题时,从设备管理器,删除设备,再重新安装驱动,又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请先区分是PC端的问题还是设备端的问题。

在设备端检查USB状态机,看看是否正常;看看端点是在什么状态:NAK、ACK、STALL?

网友C:
设备端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 PC 端的问题, 通常得重新启动 PC 才能正常. 我在调试上位机的时候, 也常遇到需要重新启动 PC 才能恢复正常的情况. 而插拔设备不能恢复端口的使用.
而楼主的问题是设备拔下重新插上又能工作, 所以设备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正关注STM32F的USB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
请先区分是PC端的问题还是设备端的问题。

在设备端检查USB状态机,看看是否正常;看看端点是在什么状态:NAK、ACK、STALL?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了半天源代码,没找到usb状态机, 有某个表示状态的变量?

楼主:
上午测试时还有这样的现象:  工作一段时间后,PC机发送数据, 设备能收到(能执行动作),但是没有返回给PC的数据.
偶尔还会出现,插拔USB线也无法连接,需要重启PC,才能正常通信

楼主:
故障越来越频繁, 为了排除上位机软件的问题,用串口调试助手定时发送数据,很快就会弹出写入失败,即发送失败,此时再打开串口,也失败

网友E: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vigia

试试这个贴子里,我贴的代码

楼主:
通信断开后,重新打开串口,  跟踪程序发现 状态是 :WAIT_STATUS_IN ,然后被置为STALLED,串口打开失败

网友D:
继续关注STM32 USB通讯

把13L的帖子搬迁过来。如下:

ST官网上的USB VCD例程总是有问题
我改了一个,今天测试了下,115200BPS下10MB字节无差错。应该还可以了。
放在这里大家共享下。

to Lihuiplus
1)这是从网上下载的;2)我没有keil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楼上大侠能转个KEIL工程的么,没有IAR了。谢谢!

楼主:
上周四\周五,本周一,测试未出现该现象,今天早上,测试,又出现了这个现象,郁闷了,研究了两天stm32的usb也没什么成果

楼主:
出现问题时单步调试,发现能接收到PC发过来的数据,但是发给PC的数据发不出去,不再调用EP1_IN_CALLBACK()回调函数.

网友G(2013-05-03):
有把stm32 usb虚拟串用在实际项目上的么?

网友H(2013-10-25):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USB总线发生复位了,如果此时上位机已经打开那个虚拟的COM口,则端口已经失效。但是即使上位机关闭此端口,WINDOWS的驱动不能释放此资源,从而造成这个端口永久失效,即使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只能先关闭COM口,再重新插拔USB线,再打开COM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驱动的缺陷!

网友I(2016-02-27):
你说的这一般是你上一次发送的时,硬件断开了,电脑端上层没释放,一般的原刚,电脑端检测硬件插入是靠d +上拉3.3伏后电脑判断插入握手,这个不一定和你上位机同步,一般要求下位设计时在下位机usb模块完成准备后再拉那个3.3伏,这样不容易出错,看你通信协议怎么写的,一般下位机要能自己怀复usb 并抛出异常给上位机,另外下位机连续发送数据有时间间隔要求,我一般做双工检验后再发下一次数据

网友J:
如果真是不好办,楼主可以重装系统试试看,另外如果是win8,win10,好多串口助手就不能用了。

网友J:
给推荐个串口助手,比较好用,QT编写的。

网友K:
是端口冲突造成的不识别吗?断开USB的数据线,那个串口就好用,这个也是好奇怪啊,你用的是官方提供的那个开发板吗

网友L(2016-07-29):
和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发现导致虚拟串口挂掉的原因,很可能是干扰,我只要打开电烙铁,虚拟串口就挂掉,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另外stm32虚拟串口还有个问题,拔掉usb线重新插上第一次,虚拟串口在设备管理器看到,但是没法用,必须重新再插一次。也就是说,拔掉usb线,想重新用的话,必须多插拔一次

网友M(2016-09-22):
遇到相似问题,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