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与STC10L08XE做的温度传感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我用的STC10L08XE芯片和DS18B20做了个温度传感器,报警温度为42度,到42度,MCU的TXD脚发出一个0x31信号,为什么用下面程序发不出来呢!哪位高手帮看看怎么回事?我DS18B20没用寄生电源,谢谢!
#include <STC10L08XE.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TA P1_5
//#define SETB P3_4
#define DQ P2_4
//#define BEEP P3_0
//uchar BEEP;
uchar ch;
uchar flag;
bit read_flag= 0 ;
bit DQ;
//bit SETA;
//bit SETB;
bit beep_st;
signed char m;uchar n;
uchar x=0;
uint temp;
signed char shangxian=10;
void Delay1us()  [url=]//@11.0592MHz[/url]
{
_nop_();
}
void Delay7u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6;
while (--i);
}
void Delay60u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
j = 16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80u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23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40u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999m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2;
j = 252;
k = 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90 ;
// TI=1;
}
Init_DS18B20(void)
{
CY=1;
while(CY)
{
DQ=0;
  Delay240us();
  Delay240us();     //480us
  DQ=1;
Delay60us();
CY=DQ;
  Delay240us();   //200us
  Delay180us();
  }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Delay1us();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7us();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60us();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Delay1us();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60us();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us();
   }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Init_DS18B20();
  Init_DS18B20();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ch;
while(TI==0);    //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RI){
               RI = 0 ;
               ch=SBUF;
               read_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temp>shangxian)
{ch=0x31;
P1=0;
P3=0xef;
send_char(ch);
}
else
{
P1=1;
P3=0xff;
}
}
void main()
{
Init_Com();
do
{
   tmp();
   Alarm();
      Delay999ms();
      Delay999ms();
      Delay999ms();
      Delay999ms();
      Delay999ms();
} while(1);
}

网友A(2013-04-22):
调程序要一段一段地调。整篇发上来,谁有时间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