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捕获出错

楼主(2012-05-28):
一共有3个LED灯,其中一个不断的闪烁,表示主程序在运行。另两个分别表示代表两路捕获,捕获成功后,LED就会取反。问题是,只有CCI0A路捕获能正常工作,而CCI1A一旦捕获后,所有的LED都不再变化,就好像死机了一样。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delay(int x)
{
   while(x--);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4DIR = 0XFF;                // P4 为输出
   P4OUT = 0XFF;             //初始值为1,使LED灯灭
   P1SEL = 0xff;                    //P1 为外部功能,用于捕捉

   TACTL = TASSEL_1 + MC_2;                // ACLK为时钟源,连续模式
   TACCTL0 |= 0x4000;          //上升沿捕获
   TACCTL0 |= CAP;                //捕获模式
   TACCTL0 |= CCIE;                      //捕获中断使能
   TACCTL0 &= 0XCFFF;             //输入为CCI0A路

   TACCTL1 |= 0x4000;                //上升沿捕获
   TACCTL1 |= CAP;                   //捕获模式
   TACCTL1 |= CCIE;                       //捕获中断使能
   TACCTL1 &= 0XCFFF;                //输入为CCI1A路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P4OUT ^=BIT3;          //取反P4.3,LED灯闪烁,示意主程序运行中
   delay(10000);
   }
}

//********************************************************************
// Timer A0 中断服务程序, A0是指CCR0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P4OUT ^= BIT0;                         // CCI0A路捕获后,LED闪烁
}

//*******************************************************************
// Timer A3 中断服务程序, A3是指CCR1,CCR2,TA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P4OUT ^= BIT1;                         // CCI1A路捕获后,LED闪烁
}

网友A:
赶上直播了,可是我很惭愧地飘过。

网友B:
估计while(1)出错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TAIV 中断标志没清,好好看看中断吧 多中断源共用一个中断向量的时候,读他就清了

网友D:
问题很简单,你的中断程序中没有重新给CCR0 ,CCR1赋初值

网友E:
调用中断要小心处理 特别是多个中断同时使用的时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结贴了,中断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3-06-06):
楼主是dsp和430同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