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1ns的窄脉冲,不知道该怎么检测出来

楼主(2012-05-28):
各位前辈,该如何检测这1ns的窄脉冲呢? 每个窄脉冲直接的间隔是1ms,主要是脉冲的宽度太窄了,不知道该如何检测才好~麻烦各位高手指点啊~~~多谢了~

网友A:
用GTX,跑5GHZ过采样

网友B:
先用模拟电路展宽
而后你想咱检都可以

楼主:
用模拟电路展宽,能否说的详细一点?还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C:
检测出来做什么?类似与在一定时间内检测有多少个这样的窄脉冲个数?
如果是的话,直接用这个信号当作时钟信号去触发就可以了。:lol

楼主:
就是想记窄脉冲的个数,您说拿它去触发什么?这个的脉冲有点窄,触发器接受不了啊。。。。

楼主:
您好,用模拟电路展宽,有那种直接用的芯片吗?我查了74HC123,原理上可以,但是不知道这系列的对输入信号的频率是不是有要求啊?能用在高频下吗?麻烦您了

网友D:
如果FPGA的话,或许真的需要高速串口

网友E:
模拟展宽就是用单稳态HC123,你这个要求要自己做实验。网上也有用CPLD做的数字单稳态方面的**,没试过。

http://www.**/ART_83572_18_20011_AN_b02f079d.HTM

楼主:
恩啊 我试试 谢了~

楼主:
恩啊 我试试~~谢了啊

网友F(2018-03-05):
请问你测到1nS脉冲了吗?还有你这个1nS脉冲是怎样测得的?

网友G:
用这个芯片展宽,每个脉冲改变一次电平。

网友H:
直接用这个信号作为一个触发器的时钟即可,普通的FPGA对输入时钟脉冲高电平或低电平宽度要求不超过0.3ns

网友I(2018-05-14):
您好!请问你这个1ns的窄脉冲是怎么产生的?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J:
找点**看一下。1ns的脉冲检测,不适用触发器的方式,不过fpga是有方法去解的。
fpga可以产生1ns的脉冲。
这些要求要对fpga底层非常了解和熟悉

网友K(2024-01-22):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这个信号作为一个触发器的时钟即可,普通的FPGA对输入时钟脉冲高电平或低电平宽度要求不超过0.3ns ...

他这个信号应该低于FPGA的LVTTL电平,FPGA是没办法接收的。需要先放大才能传入到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