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抑制浪涌电流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

楼主(2012-05-28):
不明白开关电源抑制浪涌电流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是怎么抑制浪涌电流的,谁能说说它的原理?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得明白开机浪涌电流产生的原因,即由于开关电源中有与负载并联的滤波电容等原因,在开机上电的瞬间,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因此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根据一阶电路零状态响应模型所建立的一阶线性非齐次方程可以求出其电流初始值相当于把滤波电容短路而得到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就是我们常说的输入浪涌电流,它是在对滤波电容进行初始充电时产生的,其大小取决于启动上电时输入电压的幅值以及由桥式整流器和电解电容其所形成的回路的总电阻。
      其次,启动时,由于NTC电阻在常温下(零功率)阻值较大(一般选用5Ω或10Ω,即标称零功率电阻值),这样限制了开机时220V回路的电流,使之不能太大。在开机后,电流流过NTC电阻,使之温度升高,它的阻值开始下降。当开机很短时间后,NTC电阻器温度上升到工作区间,其阻值下降到很低的数值,且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市电供电进入正常状态。同时,这时NTC电阻阻值很小,也不会产生过多的功耗。
      最后,须注意的是NTC热敏电阻的产品不能频繁开关机,因为当产品关断时,NTC热敏电阻必须要从高温低阻状态完全恢复到常温高阻状态才能达到与上一次同等的浪涌抑制效果。这个恢复时间与NTC热敏电阻的耗散系数和热容有关。改进方法参考附图,继电器由电路工作后的电源提供。
      另外,对于某一个具体的NTC热敏电阻来说,所能承受的最大能量已经确定了,根据一阶电路中电阻的能量消耗公式E=1/2×CV2可以看出,其允许的接入的滤波电容值与额定电压的平方成反比。简单来说,就是输入电压越大,允许接入的最大电容值就越小,反之亦然。

网友B(2012-08-26):
不错,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
你看看热敏电阻的特性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