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83内部晶振4兆

楼主(2012-05-28):
执行一条指令要多长时间,我原来用五1,现在要移植一个程序到51上,所以要计算

时间,xiexie,那位讲一下

网友A:
要看你用什么51单片机,你先确认一下你所使用的51的 指令周期=多少机器周期(先前我记得80C51为1:12).
PIC16 18是1:4,12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你要确认一下。
就先以我这个条件来算的话,你要用12M的晶振

网友B:
晶振4兆,一个NOP指令需要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