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分配内存问题

楼主(2012-05-28):
int main()
{
  int n;
  cin>>n;
  while(n!=0)
  {
  int *a=new int[n];
  cin>>n;
  }
  return 0;
}
比如这样一个程序,每次输入n都会动态创建数组a,那么每次新创建时以前创建过的怎么办呢,内存是仍然被占用还是怎么的??

网友A:
每次进入循环开辟个新的内存,然后放弃对这个内存的控制权,最后这块内存就没有办法释放了。只有等到程序结束,由操作系统回收资源的时候再释放。这就是内存泄露啊

网友B:
new和delete要成对出现

网友C:
new int [n]申请了一块内存,指针a指向了这块内存。
第二次new int [n]再次申请了一块内存,指针a指向了第二块内存,
第一块内存由于再没有指针记录该内存的地址而丢失了。

网友D:
直到 执行完程序后 才由系统释放
还是要成对出现 new 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