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B用法,有你需要的吗

楼主(2012-05-28):
AD, ev, vi, ic, root

1、 安装完ADB后(ADB的安装请参考《Android开发平台搭建及配置.doc》),用电脑USB连接机器,然后使用
adb devices
来查看连接状态,若出现如下错误,则有可能已经有另外一个ADB进程在运行了,需要手动在任务管理器中查找到它并停止掉。
正常的状态应该如下:
2、 adb shell
此命令进入设备的shell中。这时会有一个#号出现,如图所示。
3、下面用法表示往该函数中写10
echo "1"> /sys/class/io_devices/evdo/evdo_onoff

echo "0"> /sys/class/io_devices/evdo/evdo_onoff

3、 下面用法用来查询该函数返回值
cat /sys/class/io_devices/evdo/evdo_onoff

4、下面用法用来显示与此查询相关的文件
ls -l /sys/class/io*
如:
$ ls -l /sys/class/io*
ls -l /sys/class/io*
lrwxrwxrwx root     root              2010-01-01 13:24 gps -> ../../devices/virt
ual/io_devices/gps
lrwxrwxrwx root     root              2010-01-01 13:16 evdo -> ../../devices/vir
tual/io_devices/evdo
lrwxrwxrwx root     root              2010-01-01 13:24 led -> ../../devices/virt
ual/io_devices/led

4、 下面用法用来模拟按键
input keyevent 4//返回上一级
Home 3
Menu 82
右:22
左:21
下:20
上:19
OK23
音量加:24
音量减:25
5、 更改文件的属性,即把只读修改为可读写:
此命令需要在adb shell中使用
mount -o remount,rw ext2 /system

6、 把相应的文件替换原系统的文件:(相应的文件用鼠标拖动的方法拖到CMD界面中)
此命令不要在adb shell中使用
adb push D:\Personal\Desktop\sensors.zoom2.so /system/lib/hw/

7、 安装APK文件
Adb install + 文件路径
相应的文件用鼠标拖动的方法拖到CMD界面中

8、 输入路径:在adb shell中输入
input tex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4MTM1ODgw.html

9、 查询是否连接上3G时,用如下命令:
ls -l /dev/ttyUSB*
若显示出类似如下信息时,表示已经连上3G
crw------- root     root     188,   0 2011-05-19 12:21 ttyUSB0
crw------- root     root     188,   1 2011-05-19 12:21 ttyUSB1
crw------- root     root     188,   2 2011-05-19 12:23 ttyUSB2

10、 使能ADB
setprop persist.service.adb.enable 1

11memsicd,打开某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