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slice的具体问题

楼主(2012-05-28):
用的片子是spartan-3A结果slices资源不够用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如下图

网友A:
1)优化代码;
2)能用IP的,用IP代替;
3)改为面积优先综合看看??

网友B:
spartan-3A的资源利用率貌似不是很高。:shutup:。你去官网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C:
你的代码风格太差。

利用率太低了。FF和LUT几乎没有用到同一个slice中去。

楼主(点评):
确实很差

网友D:
如果是搂主里面嵌了microblaze,建议设置一下cpu的选项,那样资源的占用差别不小
看搂主的report资源还有不少阿,lut 才58%。设计肯定没有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