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时序解读

楼主(2012-05-28):
所谓的Timing无非就是指在读写等操作时,对各种控制信号/数据等动作先后顺序的一种规范/规定,只有符合规范/规定才能正确/成功的操作。所以,要理解一种设备/器件的时序,先要了解这个设备/器件有哪些控制信号/数据信号。
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下NAND Flash的控制信号/数据信号

CE--任何操作之前,片选必须先使能
WE--有效时表示执行写操作
RE--有效时表示执行读操作
因为NAND Flash总共只有8根数据线,而NAND flash操作时有命令/地址/数据三类数据需要在数据线上传输,为了区分这三种类型的数据,所以,需要CLE/ALE来区分
CLE--有效时,数据线上的数据代表命令
ALE--有效时,数据线上的数据代表地址
ALE、CLE都无效时,数据线上的数据代表普通数据
RY/BY -- Ready/Busy状态信号,指示当前器件是空闲,还是繁忙

具体意义看下图

楼主:
各种操作,CLE,ALE,CE,WE,RE,WP信号应该处于的状态

注意写操作时,是WE上升沿时执行,而读操作时是在RE下降沿时执行

楼主:
各种操作的命令

以ID Read和AutoBlockErase为例,看图

楼主:
接下来,了解一下NAND Flash具体的时序参数规范/规定,如下图表

先解释一下图表中下面几个的意义:
tCLS – CLE Setup Time – 命令锁存使能信号有效到开始有效操作(读写)命令之间CLE持续有效的时间,CLE建立时间
tCLH – CLE Hold Time – 有效操作(读写)命令结束到命令锁存使能信号变为无效之间CLE持续有效的时间,CLH保持时间
tCS – CE Setup Time – 片选使能信号有效到开始有效操作(读写)之间CE持续有效的时间,CE建立时间
tCH – CE Hold Time – 有效操作(读写)结束到片选使能信号变为无效之间CE持续有效的时间,CH保持时间
tALS – ALE Setup Time – 地址锁存使能信号有效到开始有效操作(读写)地址之间ALE持续有效的时间,ALE建立时间
tALH – ALE Hold Time – 有效操作(读写)地址结束到地址锁存使能信号变为无效之间ALE持续有效的时间,ALH保持时间
tDS – Data Setup Time – 数据有效到开始有效操作(读写)数据之间Data持续有效的时间,data建立时间
tDH – Data Hold Time – 有效操作(读写)数据结束到数据变为无效之间data持续有效的时间,data保持时间

所谓Setup Time Hold Time请参看下图:

楼主:
下面给出各种操作完整的时序图,大家对照之前的解释分析分析 :)

网友A:
我是做pcb线路板的,打样30元起。联系人:黄生 18923790736.QQ171651687.http://shop70562910.taobao.com淘宝网店。请多多关照!

楼主:
给出一张自己在实际的驱动中,用逻辑分析仪抓的图片,太多了,只传一张 :)

楼主:
其他逻辑分析仪抓的时序见附件

网友B(2012-10-14):
终于把最简单的一引些常识明白了。:$

网友C:
分析的够透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