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

楼主(2012-05-28):
请问有哪位朋友了解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ATS),能否给介绍一下,选择ATS系统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同时强烈鄙视那些看帖不回帖的人!

-------------------------------------------------------------------------------------------------------------------
汕头闭经|汕头绝经|汕头宫外孕|

网友B:
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简称ATS,是为了保证重要用电场所的供电可持续性!当主电源断电、过压、欠压、缺相时,ATS能够把负载电路自动转换至备用电源。主电源重新通电,ATS把负载切换至主电源(主电源断电,ATS也能自动启动发电机组)。
   一般不允许断电的地方都能用到双电源切换开关,特别重要的用电场合会用到三电源(像通信中心机房最少都有三电源,一路直流UPS供电,一路或两路市电,一路柴油发电机组)。像发电厂、银行证券业、电子及半导体制造厂、电信及网络数据中心、医院、机场 、 交通、消防设备等领域。
    ATS双电源自动切换PDU 又叫冗余PDU,是机房应急必备电源,主要用于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之间的自动切换,它与自启动柴油发电机组或备用电路一起组成了自动应急供电系统。

网友C:
初步了解点点。。。。更要学习呀!

网友D:
学习了,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E:
看三楼说的怎么像高压部分的啊,有莫有低压方面的 啊,最好能承受2.5A的设计

网友F:
双电源设计?做冗余吗?

网友G:
3楼回答和很好,学习了:hug:

网友H(2012-06-27):
:L不太了解双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