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 的区别

楼主(2012-05-28):
如题,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 的区别。
搞嵌入式这么久了,偶然间和同时谈起晶振, 问题便出来了,到底晶振有多少种?
大的两类,有源和无源的,但这两类到底却别在哪里呢〉?

网友A:
有源晶振中有谐振电路,即只要加电,晶振就可以输出,而无源晶振则没有谐振电路,故其需要外部谐振电路驱动。

网友B:
多用用搜索引擎啊!!!

网友C:
最简单的晶体振荡器,也叫钟振。加上电压调频功能,就叫压控晶振VCXO;加上温度补偿电路,就叫温补晶振TCXO;加上温度控制电路,就叫恒温晶振OCXO。当然,还有VCTCXO和VCOCXO。温度补偿型晶振,又分模拟补偿和数字补偿(又叫TCXO),区别主要在于补偿电压给出方式不一样。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单片机对TCXO进行二次补偿,温频特性能做到-8量级。

网友D: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有电压,另外没有电压是负载电容

网友E: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网友F:
楼上回答的很好

网友G:
事实上晶振都是有源的,即晶体谐振器+振荡电路。最常用的谐振器是石英磨成的薄片。平常所谓无源晶振,是指晶体谐振器;因为没有振荡电路部分,并不是真正的振荡器。EPM7128S有两个global clock(GCLK1和GCLK2)。有源晶振可以直接接上去,你想接哪一个呢?一般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就是无源的;而硅振,钟振是有源的,一般有源的频率精度要高一些,当然价格自然也要贵一些了。

网友H:
9L说的对吧。

网友I(2012-08-24):
首先纠正一点,两脚无源的那就晶体,不应该叫晶振,晶体 + 振荡器一起才叫晶振

网友J(2013-03-07):
个人觉得有源晶振使用更可靠  同时精确度更高  无源晶振一般用于单片机起振电路中   呵呵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K:
从作用来区分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