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下了个Quartus ii11.0却好像不支持MAX 3000A系列的

楼主(2012-05-28):
我下了个Quartus ii11.0却好像不支持MAX 3000A系列的EPM3128ATC100,是不是版本太高了,MAX 3000A太老了,那位能给我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吗?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或者你的元器件库没有装完全吧,11.0的器件库是选择按装的

网友B:
是呀,可能器件库没装。另外也有可能不支持老器件

网友C:
有些厂家提供的软件,为了节约空间,会删除器件库中部分器件,建议楼主去官网的FTP下载,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devices_windows.exe  3.92G
小于这个数的基本都删除过

楼主:
谢谢!我就是下的3.92G的库,选择安装时确实没有MAX 3000A系列的,重新下了个Quartus ii8.0在用。

网友D:
估计是选择库的时候没有全选,应该不会不兼容老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