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28):
self time write cycle with auto clear 5ms@2.5v

我们是做RFID的,最近接到一个,兼容is24c01 接触式IC卡的任务。上面这段是说卡片内部的一个读写周期时间的(我的理解);
但是感觉太长了吧。
有谁能帮忙给确认一下。或者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涉及到对存储介质的擦写  所以时间比较长

网友B:
E2,mS级的写时间很正常啊。

网友B:
注意人家写的是写时间,没说读时间哈,E2读出时间跟总线时间比忽略不计。

网友C:
如果芯片使用2.5电压,最长时间是5ms;一般不会那么长;电压也高,时间就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