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能不能进行递归函数调用

楼主(2012-05-28):
如题:在MDK中能不能进行递归函数调用?最好能推荐一下相关方面的资料,谢谢!
void quickSort(int number[], int left, int right) {
    if(left < right) {
        int i = left;
        int j = right + 1;

        while(1) {
            // 向右找
            while(i + 1 < 10 && number[++i] < number[left]) ;
            // 向左找
            while(j -1 > -1 && number[--j] > number[left]) ;
            if(i >= j)
                break;
            SWAP(number, number[j]);
        }

        SWAP(number[left], number[j]);

        quickSort(number, left, j-1);   // 對左邊進行遞迴
        quickSort(number, j+1, right);  // 對右邊進行遞迴
    }
}

网友A:
你是二分法吧

网友B:
MDK中不能进行递归函数调用,应该是不可能的,请给出证据。
MDK用的是ARM的C编译器,如果不支持递归函数调用,ARM还怎么卖它的软件?
所以,建议查查MDK的版本,看看帮助。另外,递归需要用堆栈,还需要查堆栈的设置。

楼主:
正如3楼所说的那样,我考虑的也是堆栈方面,如果频繁调用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要设计成可重入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