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线等答!如何在程序中解决NTC的非线性。

楼主(2012-05-28):
各位帮帮忙,小弟在线等答,希望各位老大帮帮忙。。

楼主:
各位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如何在程序中解决NTC的非线性。

网友A:
关于NTC热敏电阻温度与阻值的计算
现在低成本测温方案中NTC热敏电阻用的比较多,一般采用查表的方法获取温度值,这就牵涉到温度和阻值的对应关系。如果你从厂家购买NTC热敏电阻可以向厂家所要温度阻值对照表,但是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都是从零售商那里购买热敏电阻,卖元件的大叔和阿姨是不会向你提供阻值和温度对照表的。通常的方法是用标准温度计,环境温度没上升一度测量一下热敏电阻的阻值,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阻值和温度的对应关系工作比较烦琐,误差比较大,另外温度变化不好控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公式计算得到R-T表,虽然NTC热敏电阻温度和阻值不是呈线性的关系,但通过下面的公式仍能计算出温度和阻值的对应关系:
Rt = R *EXP(B*(1/T1-1/T2))
对上面的公式解释如下:
1.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2.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3.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4.       EXP是e的n次方;
5.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
例如我手头有一个 MF58502F327型号的热敏电阻
MF58—— 型号玻璃封装
502 —— 常温25度的标称阻值为5K
F —— 允许偏差为±1%
327 —— B值为3270K的NTC热敏电阻
e-2.71828
那它的R=5000,     T2=273.15+25,B=3270,     RT=5000*EXP(3270*(1/T1-1/(273.15+25))),       这时候代入T1温度就可以求出相应温度下热敏电阻的阻值,注意温度单位的转换,例如我们要求零上10摄氏度的阻值,那么T1就为(273.15+10)。

楼主:
谢谢T叔,我正在研究您的这篇**。。。。

楼主:
T叔您的这些数据如果对应的是NTC10K的话可以用吗?我也不知道我这NTC事啥型号。。:'(

楼主:
小弟实在是才疏学浅,实在是换算不好,您别见笑,我是通过一个电阻和NTC10K分压,然后用AD来读,但是这怎么换算啊。T叔您就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吧,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T叔,小弟在线等您。。。。。。。

网友A:
一般可向供货商要B值表,没有的话只好自已测量标定.

〓◆ PTC,N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16册 9.2M ◆〓

楼主:
你这么测?T叔您就一次说完吧,我都纠结两天了,看了无数的帖子,和论文,但是都是云里雾里。。

楼主:
T叔,小弟心急如焚啊,麻烦您了,您能给俺指点一下吗?我是通过一个电阻和NTC10K分压,然后用AD来读,但是这怎么换算啊。T叔您就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吧,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有B值表较方便,温度与对应阻值是已知的,分压后的电压值直接对应一个温度值,所以根据A/D转换数据,直接可查表方式得到温度值.
没有B值表,你就得创造一个温度环境,把NTC放进去,然后一一读出温度和对应阻值,做成一个温度,阻值对照表(B值表)
简单土办法:
    用一杯热开水,放置一个温度计,有数字式最好(DT890C+万用表带测温),把传感器浸进去(用保鲜膜包一下,不要让铜丝也浸到水),用另一个万用表测电阻.不断搅拌杯中热水,每跌5度,测一个阻值.记录成表格.重复几次,取个平均值.

楼主:
温度与对应阻值我是知到的,我在网上下的,也校验过的,用DS18B20校验的,如果用查表法那我需要多少个数,如果我要记100°我是不是要算100个数放进去吗?

T叔您可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把AD测回来的数值直接给转换成温度。

楼主:
T叔,您在哪啊,您就回我一句吧。。。。。

网友A:
线性好可以直接乘个系数转换,但线性不好就难办了.所以查表是上策,表格疏密,取决于测试要求.
也可以分段处理,线性好的直接运算,线性不好的段查表.
让我做,选查表方法,简单省力.若想细分一下,可在两点之间线性插值运算.

楼主:
嗯嗯,T叔,我在按照您的想法试试看。谢谢您了

网友B:
温度实验有专门设备,恒温箱之类的。

网友C:
我说一句:测温范围大,精度要求高,宜用线性插值法;测温范围不大,精度要求不高,查表法就够用了

网友D:
记录一下,正好准备有项目会用到NTC测量温度,到时候再回来学习

网友E:
T叔给出的二篇**,非常好!

网友F:
线性插值**能否详细解释

网友G:
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测电阻的。如桥式电路,最好是有源的桥式电路。这样的话,阻值和输出是线性的。校准之后,由输出可算得当前NTC的阻值,然后查表。如果没有分度表,先通过实验方法测出B值,然后自己算出分度表,然后线性插值。
即输出——阻值——温度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简单讲,前一点为10,后一点为20,把两点之间平均分成10段,来细化数据,要模拟得好一点,再向两端延伸出去2个点,进行2次拟合,3次拟合,得到局部函数关系后,能取得更精确的中间值.
简单粗糙点,就用直线取代曲线,平均等分后细化.称之为线性插值.

加油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CF%DF%D0%D4%B2%E5%D6%B5&from=index&format

网友H:
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用分段最小二乘法或三次样条差值。
但是如果ntc测量范围宽的话,还是查表省事。

网友I:
观后感:
1、NTC通常是一些低精度的测量,要求不高
2、测温范围不会太宽,大概-40度到150度
3、按照查表线性近似就好了,大约每隔5度一个点

楼主:
难道各位有比NTC更好的测温度的方案?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或者是探头。

网友H:
难道各位有比NTC更好的测温度的方案?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或者是探头。
引用 网友J:

什么叫“更好”?
价格、性能、精度、速度、范围,总要有个对象吧

楼主:
线性度好,价格便宜,范围大。精度1度之内,即非常好了:lol

网友K:
NTC的线性不是很好,要求精度高可采用查表,这样可以进行误差修正
精度要求低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函数关系,在单片机程序里套用公式计算
说明:最小二乘法求函数使用微机,不是在单片机里

楼主:
呵呵,那还是用查表法比较好了。

网友L(2012-07-29):
把一条曲线分成数条线段来模拟代替,每条线段上的点就用直线方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