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数组不能超过10个元素

楼主(2012-05-28):
使用STM8S105S,用到数组,结果发现超过10个自动变成10个,例如:unsigned char BYTE_H[20]; 编译后只有BYTE[0]到[9],请教,怎么定义大的数组?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吧,LZ试一下前面加const

网友B:
印象里STM8的C编译器不存在这个问题。
建议查查C编译器的版本。另外,把生成的lst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C:
使用STM8S105S,用到数组,结果发现超过10个自动变成10个,例如:unsigned char BYTE_H[20]; 编译后只有BYTE[0]到[9],请教,怎么定义大的数组?
引用 楼主:

怎么发现的?通过什么手段?

楼主:
很简单,定义一个20个元素的数组,编译,在把数组变量名放到watch中,可以看到只有10个。

网友B:
“把数组变量名放到watch中”问题出在这里,这是STVD中watch的1个限制-只能看数组的前10个变量。

所以,看生成的lst文件就会知道,STM8的C编译器不存在LZ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C:
LZ用不准确的称进行计量,却反过来说别人缺斤短两,悲剧啊  :@

下结论之前要先验证好你的计量工具。

网友D:
不可能啊。 我定义数组多少都可以。只要肚子够大,能装得下。

网友E:
“把数组变量名放到watch中”问题出在这里,这是STVD中watch的1个限制-只能看数组的前10个变量。

所以,看生成的lst文件就会知道,STM8的C编译器不存在LZ说的这个问题。 ...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STVD中watch的1个限制,应该是STVD中Bug吧。

网友F:
watch中是只能看到数组的前10个,但是剩下的还可以用,只是WATCH里显示10个。

网友G(2012-08-18):
STVD数组显示的问题,一次只能显示10个,希望开发商尽快解决。

网友H:
这个不是bug,而是显示太多会影响调试速度。
很多工具都会这样处理的。

网友I:
LS盆友正解~~~

网友J(2012-10-30):
办法是有的,右键点击那个数组变量,然后go to memory即可。
你自己看内存空间里的数据,就是完整的,不存在限制10个了。

网友K:
看他的软件显示的是只有10个数,看memory就知道了、

网友L:
哪方面的问题都没搞清楚,悲剧啊

网友M:
IAR好像没这问题,watch 里20个都能看得到。

网友E:
IAR里的watch 里255个也能看得到。

网友N(2014-11-13):
options---->Debug--->watch items数量修改,则可以看到实际定义大小。http://blog.csdn.net/sy_lixiang/article/details/846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