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仿真时元件型号如何找?

楼主(2012-05-28):
用altium designer进行仿真,不知从哪里找各种元件的型号,比如三极管2N2222等。刚使用软件没多久,实在觉得头疼。

网友A(2012-08-13):
altium  designer仿真要先画好原理图并编译后

双击元件,打开属性

然后找到仿真模型等

网友B:
从没用ad做过仿真,觉得比较麻烦,不如用multisim来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