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信号采集项目的报价,谢谢!

楼主(2012-05-28):
一个朋友想委托我们做一个采集系统,具体要求如下:1.有模拟电路宽带放大器设计经验,工作内容预期为对微秒级上升时间,幅值是毫伏级的瞬态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及在数字逻辑信号控制下的通道自动切换等。
2.有能力进行100MS/sFPGA数据采集系统的研发,以便于对以上瞬态信号进行信号采集和存储,并与工控机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通讯。
3.提供研发过程完整的技术资料。
4.带教相关的技术人员,使其具备调试、排除故障、依样复制和微创新能力

想问问版上的朋友,这个项目报价多少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计划的信号流:
传感器输入->接口保护电路->固定增益放大->低通滤波->4选1模拟通道开关->可变增益放大->高通滤波->12bit 100Mhz ADC采样->FPGA采集、滤波存储->嵌入式CPU(ARM7/ARM9)网络发送(同时支持PCI接口插在工控机上传给工控机处理)

每次采样的数据量约100M*12bit*2通道,所以准备挂2片DDR2,分别处理2个通道。

如果报10万,是否合适?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探讨下实现上述信号流的可行性和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杭州液晶屏供应商
LCD异形玻璃圆形 梯形 椭圆 黑膜液晶屏 断码可以开模定制 为主打方向
岱显电子期待你的光临
                         电话18968097891   QQ 1870496057

网友B:
这个项目感觉你的报价偏低。。。

网友C:
不知有合适人选了吗 若没有请加QQ294540777

网友D:
20万,差不多
产品出来不难,后面的工作会很多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