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1710输出问题

楼主(2012-05-28):
(无正文)

楼主:
datasheet上给的推荐输入是2.5V ,但最大输入应该到7V,照理不会有问题。
输入是由稳压源提供,一加输入,发现电流就到达0.9A,之后下降到0.7A。
芯片烧了之后,我重新加稳压源,发现,芯片输出430mV,电流为0.05A,这个现象特别奇怪。
芯片是工作在空载情况下。

网友A:
确认你的焊接没有焊错,
电容用的陶瓷电容
稳压电源 线流0.2A  输入电压用2.5V 再试。
这种LDO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除非是坏了,或者你焊错。

楼主:
发现输入端的电容有40uf,输入是这样给的:稳压电源(5V)————tps79630(3V)------TPS71710(1V),不知道79630输出接的电容过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输出电容过大有影响的,按手册的来 当然还要考虑ESR

网友B:
检测焊接是否正确,然后换片子,是不是买的片子有问题。

楼主:
片子有问题唉 换了其他型号就好了

网友C:
片子有问题唉 换了其他型号就好了
引用 楼主:

哈哈,都是山寨惹的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