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28):
好不容易按照例程将定时中断实验完成了;可是还有几个地方不懂:1:为什么中断函数要写在STM32F10Xit.c这个文件里面,是ST规定就要这么用吗?我写在main.c里面不能进入中断;
2:一开始我把中断向量表放在RAM(0x20000000)里面,不能进入中断,后来放在了FLASH里面就能进入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3:对动态重分发中断这个概念不理解?

网友A:
1,中断不一定要写在STM32F10X_IT.C里面。
2,你放在RAM里面重映射中断向量表。
3,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条没理解

网友B:
1.中断函数放在那里都可以,只要包含进去
2.中断向量表可以放在flash或者ram,但是需要重映射。
3.没听过
over

网友C:
中断放在那里都可以的,主函数中也可以,NVIC配置好了和你的中断的函数对应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2013-12-11):
Systick定时器中断似乎只能在stm32f10x_it.c吧,我记得是stm32f10x_it.c中是内核异常必须放在这里面,其他的都无所谓吧。库函数中有个接口可以设置时在RAM还是Flash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