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烙铁原理图

楼主(2012-05-28):
恒温烙铁原理图

网友A(2012-11-06):
看看,什么牌子的电铬铁???LZ说说!

网友B(2013-01-09):
谁能说说其中的原理!

网友C:
LM358的2、3脚分别是设定电压、温度传感器的电压。
R5是正反馈,使输出不会反复跳变。
如果温度高于设定,1脚输出高电平,6脚电压一直比5脚高,7脚一直输出低电平,可控硅不触发。
如果温度低于设定,1脚输出低电平,5脚电压在交流过零后某个时刻比6脚高,7脚输出高电平,过零时是低电平,可控硅得到一个触发脉冲。每个交流过零前后,可控硅都会得到一个脉冲,一个是正脉冲,一个是负脉冲,但是过零前的脉冲不起作用。

网友C:
但是这个电路的误差会很大,传感器的输出是毫伏级别的,358的输入失调也是毫伏级别的。
一致性肯定很差的。

网友D:
想知道恒温烙铁,在无操作的时候怎么样实现休眠的

网友E:
很好,我顶你

网友F: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G(2013-03-04):
那个ic是什么型号?

网友H:
两个比较器组成的负馈电路。

网友I:
长知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J(2013-07-16):
我们单位用的5芯接头的高迪电烙铁,烙铁坏了,采购配了两个5芯的烙铁,插上后烙铁不热,过会有变压器的糊味,我拆开了原来的烙铁和新买的对比,发现原来的烙铁芯是5芯的,面对孔,中间的孔朝下,是接地(外壳)的,左面两个孔是接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在0欧姆左右,右面两个孔接加热体(24v低压烙铁)40-60欧姆。
烙铁芯是4芯的,两个是热电偶0欧姆,两个是加热体电阻约40-60欧姆。
公司的采购员图便宜买的烙铁虽然也是5芯接头,但是内部的烙铁芯是2芯的,两芯的一头接左面两个孔,另外一头接右面两个孔,这样正好把右面两个加热端短路了,所以内部的24伏特的短路电流导致变压器发热。这种应该称为24v低压电烙铁。购买时请注意。

网友J:
烙铁芯要买这种4芯,24v的

网友K:
没有日本白光的936的电路设计的好。
不过现在这种恒温烙铁都简化出很多版电路了,买好点的用热电阻做传感器的发热芯温控精度要高些

网友L(2013-10-31):
带回家看。

网友M:
先下载了再说

网友N(2014-10-26):
什么牌子的电铬铁

网友O(2015-04-20):
这应该是做实验的,不是做产品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