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690内部晶振偏移很大

楼主(2012-05-28):
用690做一个项目,做了1000套,有50套的定时有问题,用的内部晶振,通过CLKOUT脚测输出频率,正常时2M,结果很多只有1.8M,还有些只有1.2M,为什么会偏的这么厉害,程序是用PM3烧录的,会不会是把出厂校准字擦出了呢?但是我在网上看其他人说690的校准字保存在地址2008,一般烧录工具是无法访问到的?
等待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没这么大的偏差,如果要用于通讯,最好选18F25K20系列,在-40~80℃范围内部振荡可保证通讯

网友B:
遇到过类似情况,导致晶振便宜的原因很多种,可能是烧录误操作原因.....

网友C:
PM3,接地不良,电源漏电,插座老化一样出这些问题,MCP给的结论是——客户自己弄的,不是他们的错。

楼主:
:Q唉 我也得到这样的结果。LS可以聊聊吗?

网友D:
没有积分,悲哀啊,我要回复,过来拿积分下载啊

网友E:
最大误差5%,估计是你烧写的时候把一部分芯片内部的校正字给误擦写了,这种误擦写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新的PIC16F1XXX的型号将校正字节完全隐藏了,一般操作无法擦写该字节内容。

网友F:
误差这么大啊,烧录工具不行
用指定工具烧录

楼主:
我用PM3烧过,用ICD3也烧过,都有这个问题,就没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吗?

网友E:
我用PM3烧过,用ICD3也烧过,都有这个问题,就没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吗?
引用 楼主:

有效办法就是:按照规定的方法连接烧写器和执行烧写操作。

楼主(2012-07-25):
问题已解决,是烧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