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可以作为信号采集函数么?

楼主(2012-05-28):
#include "msp430x44x.h"
#include "Globle.h"
#include  "TI_CC_CC1100_MODULE.h"
#define   VIN1  6
#define   AVref        2.5
#define MID_POWER 1.42
#define HIGH_POWER 1.46
#define   Idz    75            //电磁阀堵转电流
#define   Idzl    48
float    Vdcf;
unsigned int ADCresult;        //A0通道转换结果
unsigned int ADCresult1;       //A1通道转换结果
unsigned int ADCflag=0;        //ADC进中断标志
unsigned int ADC_CHANNEL=0;    //ADC通道选择
float  Vbattery;             //电池剩余电量
float    Vdcf;                 //电磁阀驱动相关电压
unsigned int KEY_COUNT=0;      //按键次数
unsigned char  KEYflag;       //按键进中断标志
unsigned char battery_monitor(void);
void open_dcf(void);
void close_dcf(void);
void stop_dcf(void);
unsigned int  dcf_moniter(void);
void  adc_transfer( unsigned int bit,unsigned int INCH,unsigned int CSTARTADDx );
void  key_moniter(void);
void  key_inter_init(void);
unsigned int  checkkey(void);

void  adc_transfer( unsigned int bit,unsigned int INCH,unsigned int CSTARTADDx )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6SEL |= bit;           // 输入通道Ax
    ADC12CTL0 = ADC12ON+REFON+REF2_5V+SHT0_4;       // 设置 ADC12,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0+CSTARTADDx;               // 用采样定时器,转换模式

                 //ADC12MCTL0 = INCH+SREF_0;                         // 选择参考电压AVcc
                  if(bit == 0x01)
                 {ADC12MCTL0 = INCH_0+SREF_1;}                         // 选择参考电压AVref
                 else if(bit == 0x02)
                 { ADC12MCTL1 = INCH_1+SREF_1;}

                  ADC12IE = bit;                                // 使能ADC12IFG.x

                    ADC_CHANNEL = bit;

    for (i=0; i<3600; i++)                      //延时等待参考稳定
    {}

    ADC12CTL0 |= ENC;                             //使能转换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BIS_SR(LPM0_bits);                         // 进入LPM0

  for( i=0; i<1000;i++ )
                {
         if( ADCflag == 1)
     {
      ADCflag = 0;
                                        //break;
      //_BIS_SR(LPM0_bits);

     }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ADCflag = 1;
  if( ADC_CHANNEL == 1 )
                {
                  ADCresult = ADC12MEM0;
                  Vbattery = ((float)ADCresult*AVref)/4095;
                }                      // 读取结果
               else if(ADC_CHANNEL == 0x02)
               {
                 ADCresult1 = ADC12MEM1;
                Vdcf = (ADCresult1*AVref)/4095;
               }
  //_BIC_SR_IRQ(LPM0_bits);                      // 清 LPM0 (退出低功耗模式0~~)
   ADC12CTL0 &= ~E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