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补偿电压的变化情况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运放可以通过外部的补偿电压来补偿内部偏置等问题造成的误差,我想问下:一般来说,这个需要被补偿的误差电压的变化频率、变化幅度大概是个什么规律?应该算低频信号吧,是否可以看成一个低频的马尔科夫过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通常补偿的是直流失调电压 也就是所谓的低频信号

网友A:
失调电压(失调电流) 温度补偿. 不同的运放, 这些参数有很大差别, 去数据手册找准确数据吧

网友B:
这个即使是同批次的产品都没有规律可言,且会随温度变化,一般采用软件校准的方式比较可行,就是每次先将运放的输入信号透过模拟开关切到0,得出失调电压情况,然后在切到待处理信号,得出的结果扣除掉前面的数值。

网友C:
要补偿运放的失调电压所付出的代价估计不如换一个失调可以满足应用的运放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