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29):
能详细说一下功能吗

网友B:
这开关一通,稳压管可能就烧了,用稳压管稳压至少应该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B:
还有PMOS的开关有问题的,去看一下PMOS相应的开关资料,VGS应该为多少才打开,
你电路关了的话,VG又变回0了

网友C: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TVS二极管

楼主:
Vgs 在8V左右即可  管断时候Vgs 是0 正好关断了 这样的原理
你看有什么不妥
4# delin17

网友D:
把1K电阻扔了吧   稳压管可以不要  需要稳压 去后级稳压

网友E:
只是开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