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是程序问题还是AT24C256问题

楼主(2012-05-29):
现在产品在老化烤机的过程中,AT24C256内某些字节数据会发生突变为其它数据,
但又不是所有产品都这样,有10%~20%左右会有这种问题。

在老化烤机过程中,程序不会对AT24C256进行写操作,并且WP引脚置写保护。
数据发生突变后,程序还是正常运行,因为数据不会影响单片机正常运作。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程序跑飞进入写AT24C256模块,还是芯片有问题?
换过CAT24C256也一样。

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呢?用的是开关电源,并且前几天气温高的时候,出现的特别多。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老化前将EE拆下来,老化后,拿到通用编程器上读出来看看

楼主:
已经确认了有些芯片数据发生变化,
目前不能确定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

网友B:
把改变后的数据分析一下呗

楼主:
无规律的数据,
变化的几个字节是程序每10秒左右读一次的,

网友C:
WP引脚置写保护?
那老化之后怎么写入AT24C256?

楼主:
老化过程中WP可以肯定写保护,
这个已经查过。
也不曾对AT24C256进行写操作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知为什么里面的数据会改变

网友E:
1、老化过程中监控WP和I2C CLK管脚信号,看是否有干扰出现,或是程序进入写状态
2、如果不是1,可考虑监控电源是否有大的波动

楼主:
9楼提供的两个方法,如何实现监控?

数据出现改变是随机的,有时几天都不出现。

网友F:
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G:
已经确认了有些芯片数据发生变化,
目前不能确定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

网友E:
9楼提供的两个方法,如何实现监控?

用示波器监控WP脚,设置触发电平(你不是说正常老化不会写EEPROM吗?这样设置单次触发就好),另一个通道接SCL

楼主:
为什么其它的都一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