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ch添加的元件库显示不了元件

楼主(2012-05-29):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跟系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能正常现实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样了

网友B:
WIN7系统,要从FIND里面加库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库删了再重新添加咯!你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XP,删了再添加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XP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方法不对啊

楼主:
我已经重装了。。。。谢谢啦!!

网友D:
看一下,文件的后缀名称对不对啊

网友E:
格式不对也有可能这样的

网友F:
干掉win7 安装xp system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你试试把以前的可以正常添加的一个库添加进去试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现在的库有问题,如果不可以,那就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