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救

楼主(2012-05-29):
好吧,应观众要求,我将问题最简单化:

以上三幅图截自童诗白第三版。
我的问题来了:
最后几行字中说“切比雪夫滤波器在f=f0附近的截止特性最好,曲线的衰减斜率最陡”
可是大家看第一幅图,Q=2.5,Q=5,Q=10,三根曲线不是更陡峭吗?截止特性岂不是更好吗?
这位就是我的疑问,也就是Q=0.96的优越性究竟在哪?

网友A:
发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发了!

网友B:
你想想q值大了会怎么样。。。

这个最好是再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做个电路调调。。。。

网友C:
左边的图是在特定的 滤波器类型下,说明Q值对带内平坦度的影响; 右边的图比对的是不同的滤波器滚降的速度。 混在一起谈没啥意义啊。

楼主:
5# davidzkw 不懂

楼主:
4# Siderlee Q大了,正对此二阶电路而言,凸出的尖峰处将会更加凸出。完毕。还是没有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D:
Q值在带通带阻滤波器的作用比较明显

网友E:
在f0附近的斜率是滤波器性能体现之一。
平坦度同样也很重要。。
看图就知道了,Q=2.5 5 10时,有冲高,所以在f0后面一点点不但没有截止,反而放大了。。你说这好不好呀。。
滤波器不但要坚直(斜率)还要横平(平坦度)。。当然还要在f0附近
就是一句话,越接近理想曲线越好。。

楼主:
9# hotyong 表象上的东东我就不追究了,你说的我都懂。我是说公式上:Q=0.96怎么来?

网友F:
个人觉得:
首先,Q值越大,确实可以让其幅频特性曲线越尖,但是如果超过其+3db的话,那么会给电路带来振荡,造成电路不稳定,即如图7.4.10中Q=2.5电路易发生振荡;
其次,切比雪夫的那条曲线对应的下降的斜率最陡,故截止的效果最好。
另外,第一点是第二点的前提。

网友G:
Q=0.96时,恰好上冲峰值在0处,三种滤波器相互比较才有参考意义,没有什么优越性的说法。

楼主:
11# Op-Amp 不赞同,至少是第二点,最陡的是尖峰无限高处(对应Q=无穷大),这一点不仅图上可以看出,简单理论计算我也得到,极限是40db/10倍频。

楼主:
12# vrgood 恰好上冲峰值在0处”不懂,恐怕不是这样。需要说明的是 我的第二幅图可不是2阶,是3阶的图,书上没详细说明。

网友F:
13# xiaotaodemeng 先更正一下,第一点是第二点的前提,就是说如果第一点不成立的话,第二点也就不成立。
请看“如果超过其+3db的话,那么会给电路带来振荡,造成电路不稳定,即如图7.4.10中Q=2.5电路易发生振荡“
假如如果无穷高的时候,那如你所述,曲线斜率就是是从>+40db/dec变成-40db/dec,请问这个变化是多少,应该至少是>40db/dec,在这种情况下其相位早就变化了180°了,早就发生振荡了,何谈滤波。

楼主:
15# Op-Amp 首先为了使问题不复杂化暂不讨论稳定性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入截图中所示,只有贝塞尔的Q值有效规避了这一问题。其次,你的理解有误,或者我表达不够清晰:Q越大,截止频率处的斜率绝对值越大,极限是-40DB/dec.

在技术交流板块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近期结贴。

楼主:
16# xiaotaodemeng 另外,Q=0.96的表述有误,根据标准切比雪夫多项式实际应为1才对,原书这样写原因不明。但第四版已做纠正   。
欢迎就此讨论

网友H:
16# xiaotaodemeng 另外,Q=0.96的表述有误,根据标准切比雪夫多项式实际应为1才对,原书这样写原因不明。但第四版已做纠正   。
欢迎就此讨论
引用 楼主:

晕死,都一个星期了还没搞定。

1,0.96无误,可轻松地算出阻尼因子等于1.045,取倒数得Q=1/1.045=0.957。频率等于0.863f.
0.96是0.957近似的结果,1是0.96近似的结果,所以说两个版本都没错.

楼主:
18# xukun977 我的天,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