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回路的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2-05-29):
大家好:

如圖所示,已知 A 點電壓是 5.8 Vp-p, B 點電壓是 6 Vp-p,若忽略 C1 和 C2 的容抗,請問如何計算回路的電流有效值 Irms ?

再請問這種電路結構叫什麼名字呢?

謝謝。

网友A:
抢楼喽。

Vo1和Vo2刚好幅度相同,符号相反。对图3使用叠加定理,得出I=0。什么作用就不清楚啦。

楼主:
我晕,在下敬佩 3 楼大的勇气,该电路虽然是上下大小相等相位相反,可是电流不会互相抵消啦,不然你可以做做看,这种电路类似推挽式放大器,一个放大正半周一个放大负半周。

大家再加油想想看吧!

网友B:
当输入正弦波的正半周期时,下面支路输出的波形和输入同相(没考虑RC相位移动),上面支路输出的波形和输入反相(没考虑RC相位移动),这样下面的运放拉电流、上面的运放灌电流共同驱动负载。反之,当输入正弦波的负半周期时,下面的运放灌电流、上面的运放拉电流共同驱动负载

网友A:
不好意思,计算符号搞反了。

网友C:
A、B点的电压已有,那Irms就是0.35mA。
因为VA、VB相差是180度, 所以Irms = ( (VApp+VBpp) / (2*1.414) ) / (R7+R8+R9+R1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