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输入前的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上面电路中开关量输入作为输入,经过限流电阻512Ω后,又经过了一个IN4148二极管,一个0.1uf的电容,1个1k的电阻后,再输入给光耦,在这里小弟不懂经过三极管,电容,电阻这三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的?求解答

网友A(2012-05-29):
一个IN4148二极管作用是钳位用的,使加载在发光管上的的最低电压为负0.7V,
0.1uf的电容与R32组成延时电路,
1k的电阻作为无控制电压时,R262与C221组成放电回路,施放掉电容上的电荷

网友B:
2楼:
一个IN4148二极管作用是钳位用的,使加载在发光管上的的最低电压为负0.7V,
=====================
这个不对,光耦的发光管一般是1.0~1.2V压降。这个4148是防止反接击穿的。

0.1uf的电容与R32组成延时电路,
=========================
这个不是延时,是抑制尖峰干扰的。1K电阻是帮放电,或者避免驱动端有一点漏电,也不会误启动(0.8mA以下驱动电流,不启动)。

楼主:
3# coody 你能具体的说说0.1uf的电容和1K的电阻是怎么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