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的C语言水平如何-- <测试1>

楼主(2012-05-29):
不上机你能知道答案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j = 9;
if(i>j)
{
i++;
}
else
{
j++;
}

if((i-j)>=0)
{
i++;
}
else
{
j++;
}
}

网友A:
i=1; j=11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j = 9;

        if(i>j)
        {
                i++;
        }
        else
        {
                j++;
        }

        if((i-j)>=0)
        {
                i++;
        }
        else
        {
                j++;
        }
}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j = 1;

        if(i=j)
        {
                i = 0;
                j = 0;
        }

        if(i=j)
        {
                i = 2;
                j = 2;
        }
}

楼主:
看看下面会有什么效果?
void main(void)
{
        char message1[] = {'H','e','l','l','o',0};
        char message2[] = "Hello";
        char *message3  = "Hello";

        message1[0] = 'h';
        printf("%s \n",message1);
        message2[0] = 'h';
        printf("%s \n",message2);
        message3[0] = 'h';
        printf("%s \n",message3);
}

楼主:
看看哪些定义是非法的 :)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楼主:
i=1; j=11
引用 网友A:

嘿嘿,不对,再猜

网友B:
i=2;j=10;无符号问题

网友C:
不上机你能知道答案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j = 9;
if(i>j)
{
i++;
}
else
{
j++;
}

if((i-j)>=0)
{
i++;
}
else
{
j++;
}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结果不可预料。两个变量未对寄存器做任何操作,一般是被优化没了。

楼主:
看看 n是什么结果
int main(void)
{
        int n = 2;

        if(n>=3)
             return
        n++;
        n++;
        n++;
        printf("%d \n",n);
        return 0;
}

网友D:
回复 楼主:
n=4,
renturn n++;条件不满足,无效,此时n=2。
第二个n++;后n=3;
第三个n++;后n=4;

网友E:
unsigned 型, i - j >= 0 恒成立. 所以 i = 2; j = 10;
  1. // 应该不考虑编译器优化, 加 volatile 就是
:lol
那个 n 明显是 4.

网友F:
编程最需要的是整体思维,程序构架思维。

网友G:
1、第一题是无符号的问题
2、第二题是赋值号(“=”)与恒等符号(“==”)的细节问题
3、第三题应该是指针相关的东东吧
。。。

网友H:
还在关注细节问题的阶段啊

网友I:
首先LZ自己就不合格了。。明明定义的无符号数却这样去判断

网友J:
第3题,要是换在早些年的PC上,运行的是DOS3.2里的编译器编译出代码,运行的很给力的。

网友K:
第3题,要是换在早些年的PC上,运行的是DOS3.2里的编译器编译出代码,运行的很给力的。
引用 网友J:

????????????

网友L: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哪些是非法的?我对这些不太了解。

网友M:
第三题也没看明白

网友N:
不懂.学习了.我用汇编

楼主:
细节决定成败 :)

网友O:
第一题:j=10;i=2: 因为i和j都是unsigned int型,所以i-j后的值的MSB为1,但仍然以unsigned int型来读取,所以其值大于0.

网友P:
无符号(i-j)怎么>=0能成立呢?

楼主:
1.
     i=2;j=10;无符号问题,无符号不可能小于0
2.
     if(i=j)  //条件是否为真,取决于i的值,i非0为真
3.
      char *message3  = "Hello";
      这里message3是一个指向常量的指针,不能对写其指向的内容

楼主: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 TEST_S  *用标号定义一个指针,指针的大小是确定的,正确用法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struct TEST_S test;
}TEST_D;   // 用TEST_S标号定义一个 test,应为TEST_S还没有确定,所以,造成**生蛋,蛋生**的问题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 TEST_D 还是未定义的类型,无法在之前就使用,错误
4.
typedef struct TEST_S
{
        int a;
        int b;
        TEST_D test;
}TEST_D;    // TEST_D还没有定义完全,无法用其定义test

楼主:
int main(void)
{
        int n = 2;

        if(n>=3)
             return
        n++;
        n++;
        n++;
        printf("%d \n",n);
        return 0;
}

这个完全是细节问题,只是考察,在C语言中即使不小心遗漏了分号,编译器也不一定会报错,从而会导致逻辑错误
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