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isigner 10 仿真电路

楼主(2012-05-29):
我利用LM111 comparator设计一个方波发生器,schematic如下:

编译成功,但是design->simulate->mixed sim的时候出现如下error: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D Zener 稳压为10V

网友A:
value值,是仿真的时候用的吧

网友B:
呵呵,不用AD仿真

楼主:
难道altium designer 只能用于制PCB板?其实电路的设计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涉及到电路的元件参数配置问题。参数如何才能匹配呢?通过理论计算是一个方面,仿真也是一个方面,当然实际调试也是一个方面。如果不先搞一下simulation,难道一遍一遍的重复制板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用multisim

楼主:
forgot:     我其实正在用multisim,但是我用LM111 comparator实验一个方波发生器的时候,老是出不了结果。其shematic如下:请楼主帮忙指点一二,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1N959B的稳压值为8V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参看此图,对比两者即可。此图转自LM111datasheet上的应用电路图,您可以登录TI官方网站下载LM111datasheet。

网友D(2012-07-01):
楼主,俺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么?咋解决的,能告知一下么?万分感谢啊

网友E:
仿真一直用Multisim 12

网友F:
这类电路仿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