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两个大量存储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第一个问题:在CBW中的CBWCB字段中能不能自定义UFI命令(即CBW中的第15个字节Operation Code值自定义一个用来传递自定义的命令?),如果能,这个值设成什么值比较好?
第二个问题:如下图所示:在主机OUT data和IN data的数据阶段中,bus hound怎么会抓到设备地址为36的数据,而这个地址为36数据与地址为35.2的OUT或者IN的数据还是一样的?(设备的真正地址为35.2),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想通?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CBW中的CBWCB字段中能不能自定义UFI命令,可以的 ,增加自己的协议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问一下:

CBWCB中的自定义Operation Code值该设置为多少合适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