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光标捕获系统(PCB)

楼主(2012-05-29):
光标捕获是物理鼠标的光标在屏幕上的像素位置驱动设计文件上,如PCB,空间坐标'逻辑光标'位置的过程,目的是让系统能够把逻辑光标放置在合适的有用的坐标点,而不是需要用户通过一个高分辨率的方式来指定。可变的板型器件管脚经常需要放置完全不同的英制和公制网格更加增大了这一目的的复杂度。如今,Altium Designer通过使用电气网格伴随一个常规的卡迪尔网格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电气网格通过允许重要的对象点或热点用作虚拟网格点来解决几何问题。
随着Altium Designer版本10中统一的光标捕获系统的到来,这个解决方案上升到一新的高度。此系统汇集了三个不同的子系统共同驱动光标捕获按优选的坐标点来设定:用户自定网格,卡迪尔和极坐标面板都有效;捕获参考线,可以自由放置并提供一个方便的可视化对齐提示;增强的目标对象捕获点,允许拖动光标靠近一对象热点的大概位置时放置对象。结合使用这些功能直到您觉得合适为止,确保您PCB工作区内的对象放置和对齐易如反掌!
系统访问
统一光标捕获系统,包括所有子系统和控制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访问,有专门的捕获按钮,在主编辑区域的右下角(掩膜等级按钮的左侧)。点击此按钮,将呈现一个带有一系列命令的菜单,如下图所示。

捕获按钮提供了访问统一光标捕获系统中所有相关命令的菜单
·
Grids此命令启动
网格管理器
对话框,从这里您可以定义和管理您自己本地自定义的网格,以及板上默认的捕获网格。

·
Guides此命令打开
捕获向导管理器
对话框,从这里您可以给板子定义和管理一系列手动捕获向导和捕获点。

·
Snap To Linear Guides此命令用来切换光标是否能够捕获手动放置的线性捕获参考线。该特殊子系统启用时这个命令将被检测(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Snap To Linear Guides
选项)。

·
Snap To Point Guides此命令用来切换光标是否能捕获手动放置的捕获参考点。该特殊子系统启用时这个命令将被检测(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Snap To Point Guides
选项)。

·
Snap To Grids此命令用来切换光标是否能捕获板上定义的网格。该特殊子系统启用时这个命令将被检测(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中相同名称的选项)。

·
Snap To Objects (Single Axis)此命令用来切换光标是否能捕获动态对齐向导先,该动态对齐向导线是通过接近所放置对象的热点生成的。该特殊子系统启用时这个命令将被检测(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Snap To Object Axis
选项)。

·
Snap To Objects (Dual Axis)此命令,其实就是电气网格,用来切换光标是否能在它靠经所放置对象的热点时捕获该对象。该特殊子系统启用时这个命令将被检测(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Snap To ObjectHotspots
选项)。

·
Include Near Aligned Objects此命令在激活对象的热点进行水平或垂直轴对齐时用来切换近端对象。它是单轴对象捕获,使用集成的动态对齐向导系统排列光标(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Near Objects
选项)。

·
Include Far Aligned Objects此命令在激活对象的热点进行水平或垂直轴对齐时用来切换远端对象。它是单轴对象捕获,使用集成的动态对齐向导系统排列光标(对应于板选项对话框Far Objects
选项)。

·
Advanced Snap Options这个命令用来访问板选项
对话框。在这里您可以开启/禁用
各种光标捕获系统。对于单轴对象捕获(single-axis objectsnap),对话框提供了高级选项来控制如何把不同类型的对象作为捕获点的源来使用。

用户可定义的网格
Main article:
Grid Manager (PCB)
工作区中用户自定义的网格数可随意定义,所有网格的管理在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中执行。此对话框的访问(在PCBPCB库编辑器中)通过点击工作右下角的捕获(Snap按钮后选择网格
Grids…*菜单选项。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也可以使用主菜单Tools下相同名字的命令或者快捷键 --
*GM来访问。在当前光标所在位置打开网格编辑器只需按快捷键Ctrl+G即可。

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对话框 - 定义和管理板中网格使用的命令中心在放置设计对象尤其是器件 - 时用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定义笛卡尔或极坐标网格更加精确。每种网格类型都使用专业的编辑对话框进行全用户自定义,定义网格放在工作区的何处、网格的步长大小、网格的范围以及工作区中网格可视化显示的两种标准。

极坐标和笛卡尔网格示例、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的总结以及基本编辑器中的全定义。
这些局部的网格可以嵌套,允许网格彼此叠加,因此可以建立层次网格。如果您在工作区的特定区域内以嵌套的方式定义了多种布局网格,你可以给它们非配优先级确保实际使用的网格是您所需要的。
一个预定义的、默认的捕获网格是可用的板全局捕获网格它适用于板上还没有定义具体用户网格的所有区域,这个网格捕获的优先级低于任何用户自定义的网格。换言之,用户自定义的网格总是先捕获到。
光标只有在Snap To Grids选项使能后才能捕获到所定义的网格(包括默认捕获网格),使能选项在板选项(Board Options)对话框的捕获选项Snap Options*区域设置(*Design»Board Options)

器件网格
任何用户自定义网格都能只对器件有效,只需使能网格管理器(Grid Manager)中Comp选项就能做到,如下图所示。

配置选项来设置网格只对器件有效。
设置网格只对器件有效需要使能Comp选项并禁用Non Comp选项。注意这种只对器件有效的网格只有在对器件执行操作时才会显示,如移动器件。

可视化网格发生了什么变化?
可视化网格在PCB工作区中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现在,显示出来的网格就是网格管理器中定义的实际网格。注意只要您喜欢,您任然可以隐藏所有的捕获网格。打开视图配置(View Configurations)对话框并禁用Show选项下的Default Grid Color –SmallDefault Grid Color –Large选项就能做到。
捕获参考线
Main article:
Snap Guide Manager (PCB)
捕获参考线是手动放置的专门用来驱动光标捕获特定坐标轴或坐标点的特殊对象,特定的坐标轴或坐标点用来辅助对象或器件的放置。捕获参考线也可以用作通用布局和对齐的可视化指示器。
各种不同的捕获参考线可以直接从Place»Work Guides子菜单下放置(PCBPCB库编辑器中)。捕获参考线完整的配置和管理在捕获向导管理器(Snap Guide Manager)中实现,它可以从主编辑区域右下角的Snap菜单下的Guides选项进入。

捕获向导管理器对话框定义工作区中所使用的可视化向导线的命令中心
在一个交互式操作中如放置或移动,光标将在向导线与定义网格的交叉点捕获所放置的向导线。利用向导线,对象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拽就能迅速对齐,让他们排列在一条向导线上。

篇幅有限,详情请见pdf文件。

网友A:
AD相对于99,确实好似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