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8位单片机 ADC模块

楼主(2012-05-29):
谁跟跟我发个例程啊
我不要ADC中断
仅仅只是读取AD值啊
求啊 求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个我最近写的SH79F6431 ADC程序给你参考一下,是写给大学学生学习的,除了ADC模块,还包括LCD模块(段码)、RTC模块,里面有大量中文注释,工程师肯定看得懂。

如果无法下载,就把OBJ文件和LIST文件删除,再编译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新建一个项目,把里面C文件和STARTUP.A51文件载入编译即可。

网友B:
#include "SH88F516.h"

int get_adc(char ch)
{
        int i,adc;
        ADCON        =        0x80;        //允许ADC模块
        ADT                =        0xee;        //DC时钟为系统时钟的32分频
        ADCH         =   ch;           //选择AD输入通道
        ADCON        |=  ch;           //选择CH1通道
        for(i=0;i<250;i++);
        ADCON        |=  0x01;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ON&0x01);
        adc = ADDH;
        adc = adc<<2 + ADDL;
        return adc;
}//我是那么用的。

网友C:
adc = ADDH*4 + ADDL;
也可以!

网友D(2012-09-26):
IO口不需要设置成开漏吗?
高阻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