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GPIO问题

楼主(2012-05-29):
一个奇怪的GPIO问题,如下,我设置C端口为输出杨红色和红色为设置的代码。但是一旦执行红色的代码,各个管脚马上变成0(原先都是1)
后面无论执行GPIO_SetBits、
GPIO_WriteBit、
GPIO_Write都不可以将其设置为1,好奇怪。就这样一直在0电平呆着。

为什么啊,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我还有哪里没有设置。
端口E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下程序:void herald_74hc373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GPIO_Pin_1);

网友A:
为什么是GPIO_Mode_AF_PP模式?

楼主:
推挽输出模式啊,我需要输出0,1跳变的信号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没有明白这个参数的含义
现在明白了,哈哈

谢谢香水

网友B(2012-07-09):
RCC还没有启动

网友C:
时钟配置了吗?